楼主(2014-05-23):
用传感器控制一个输入  要求X1导通 Y0得电  在按下X1  要求Y1得电  在按下X1又是Y0得电  要求一个循环 Y0,Y1不能同时得电  可以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 但两个输出都要求上升沿或下降沿  请问大神们 这样怎么编呀  我是初学者  请教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是说只让Y0/Y1瞬间输出一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保持Y0 ,Y1通两秒左右  但在按下X1必须在YO,Y1之间切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PLC达到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A:
肯定可以

网友A:
可以用简单的计数解决,1的时候Y0,2的时候Y1

网友B:
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C:
   考量本站的工程师们。
   文字理解有点难度。

网友D:
交替输出指令就可以.

网友E:
是三凌的plc,用2个交替指令加定时2秒的脉冲,并连锁y0,y1。交替指令ALT加P 采用脉冲执行。
个人观点,如说错,请指正。

网友F:
5楼和9楼的方法都在实际中实现过

网友G:
交替指令不能实现以上结果

网友G:
上面梯形图还少剪了当D0等于K3是转移K1到D0一步,仿真可以实现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你认为不行就说吧,但是仿真做过的行,那是2态转。如3态,4态的我认位也行,也不会出现冒险竟争。

网友G:
你用GX还是work2仿真的?我用交替指令仿真是出现周期波动现象,我正查原因的,试下,不防共享你的程式下,一起进步吗!呵呵

网友E:
LD X1  .  ANI Y0.  ANI Y1.  ALTP M1.  LDP M1.  OR T1.  ALTP Y0.  LD Y0 . AND M1. OUT T1 K20. LDF M1.
OR T2.  ALTP Y1 . LD Y1. ANI M1. OUT  T2 K20.  END.
上面的仅供参考, 把y0和y1输出带的接触器,把接触器联锁。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传感器控制一个输入  要求X1导通 Y0得电  在按下X1  要求Y1得电  在按下X1又是Y0得电  要求一个循环 Y0,Y1不能同时得电  可以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 但两个输出都要求上升沿或下降沿  请问大神们 这样怎么编呀  我是初学者  请教大神们指点指点
有这么复杂吗?不就是一个单键启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要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起停  是控制两个电磁阀输出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电磁阀是不是互锁状态啊?要是互锁状态不就是一开一闭,和启动与停止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