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首先说明最重要一点------最终用于显示实际温度的是VW200

它的本意是按这个运算公式的:T℃=(温度数字量-0℃偏置量)/1℃数字量
                     其中:0℃偏置量取6400---也就是VW252
                           1℃数字量取1585---也就是VW250
第 1、2 行得到的结果,商放在VW200,余数放在VW198 先说商那部分,在 第7行里为什么要乘以10(上面的运算公式没有乘以10啊)
余数那部分,第3行乘以10后,为什么第4行还要除以1585( 1℃数字量取1585)?

最后第8行,为什么要把商处理过的和余数处理过的加起来

网友A:
  结合指令手册看+-*/指令,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算方式、目的我知道,只是它的存储位置,不明白

网友B:
下面是我做的一个扭力传感器的扭力运算,同样也是要把4~20mA转换成扭力值,扭力传感器最大为100N.M,也就是每一N.M=276.48 (西门子的模拟值最大为27648)。
我的扭力传感器为100N.M
为什么要把当前传感器值乘上100呢?这是因为27648/100=276.48。如果把后面二位小数丢掉,那么精度会差很多,为了得到一个最大整数,所以放大100倍,然后再除上27648就得到当前值了。

只是楼主的程序上是把当前值AIW2减去6400,这点我也没有搞懂,理论上来说,那个VW200肯定不是实际温度了。
楼主现在须要得到一个数值:那就是温度传感器的最大温度是多少?然后用27648/最大温度,得到每一度的值,再用每一度的值来计算出当前的实际温度。
+10

网友C:
[採樣模擬量*(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模擬值上限-模擬值下限)]+工程量下限=工程量;計算時先轉換為符點數再計算,計算結果再轉換成整型(如果必要);
採樣模擬量:就是模數轉換後的數字量;
模擬值上限:傳感器測量上限對應的模數轉換後的數字量;
模擬值下限:傳感器測量下限對應的模數轉換後的數字量;
工程量上限:傳感器測量上限對應的物理量(比如壓力,溫度等)
工程量下限:傳感器測量下限對應的物理量

网友D:
3楼版主的解释详细。如果程序能正常运行,就是有意用余数进行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非常感谢,现在明白一点了---是把商和余数进行分开运算。但为什么这么运算,就不知道了,求解。它的本意是按这个运算公式的:T℃=(温度数字量-0℃偏置量)/1℃数字量
         其中:0℃偏置量取6400---也就是VW252
               1℃数字量取1585---也就是VW2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算方式、目的我知道,只是它的存储位置,不明白
   除法的商和余数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E:
   除法的商和余数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单元。这个对!要高清VD196和VD198的关系!另外把100和10分别传送给VW260是想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法的商和余数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单元。这个对!要高清VD196和VD198的关系!另外把100和10分别传送给VW260是想干嘛啊!

VD196和VD198的关系-----没关系的吧,求指正
另外把100和10分别传送给VW260是想干嘛啊!------温度上下限其它程序用来报警的

网友F(2017-05-04):
请问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