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GX Works2和Gppw.exe这两种软件编辑的梯形图里面软元件M.S是不是用法两者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GX Works2和Gppw.exe这两种软件编辑的梯形图里面软元件M.S是不是用法两者不同

GX Works2在简单梯形图模式下,与GX Developer相同。

在IEC61131-3方式下,不推荐直接使用M,而是推荐使用标签化编程并由系统去自动分配存储空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