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手里有台日立SJ300的5.5千瓦变频器,通电后调成面板控制,按下启动按键运行指示灯亮,频率30,就是电机不转,光偶换了也不行,哪位师傅给我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测量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啊

网友B:
发给我,立马搞定哈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都很简单的,光换光耦不一定解决问题,不是所有的无输出都是光耦的问题。看看光耦的输入有没有PWM信号或光耦前面还有缓冲器或整形之类的元件坏了都有可能造成无输出和输出不平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