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楼主(2014-05-23):
请高手解答:用3组加热棒加热,每组(12千瓦)3根加热管三角形接法。问3组同时加热共36千瓦需要多大的交流接触器,接触器下口是否用热过载保护器

网友A:
接触器工作电流选稍大于线电流即可,纯电阻不需要热过载吧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接触器触头容易烧结粘一起

网友C:
可以用3个60A的接触器就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3个60A的接触器就可以啊。
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加热丝中用的固态继电器多吗?

网友F:
每组分别用一个40A的固态继电器和铝散热器就行了。用接触器不合适。一个频繁通断接触器触头容易坏,另外接触器频繁通断的声音啪哒啪嗒的,听起来也不安逸!

网友G:
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