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我现在用的传感器SKD-30A 激光距离传感器,输出方式 : 数字输出:RS232 通用串口。
说明书上:“传感器数据接口连接至 PC 机(或 CPU)串口。接好后通过 PC 机(或 CPU) 向传感器发送开机指令 ASCII “O” (或 HEX 0X4F), 传感器收到指令后开机并发出激光,发送数据“FF 00 0A 0A 0A00”。我用欧姆龙CP1Eplc通过232串口连接后,怎样写程序向传感器发送开机指令。新人第一次做,问题很幼稚,求指点

网友A:
PLC有自己的通讯指令,直接调用就是了。S7-200是XMT,每个品牌的PLC指令都不一样。调用之前记得先把通讯初始化,波特率、校验等都设置好。

网友B:
仔细看omron 的通讯指令

网友C:
     仔细研读CP1Eplc的通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