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程序求解

楼主(2014-05-23):
初次接触VB,看书都看不懂特来求助,望大侠们指点迷津!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If Textsend.Text = "" Then
 pp = MsgBox("发送的数据不能为空!",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put = Trim(Textsend.Text)
For i = 1 To 20000000
Next i
End Sub

程序中的PP是什么意思?从何而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次接触VB,看书都看不懂特来求助,望大侠们指点迷津!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If Textsend.Text = "" Then
 pp = MsgBox("发送的数据不能为空!",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put = Trim(Textsend.Text)
For i = 1 To 20000000
Next i
End Sub

程序中的PP是什么意思?从何而来?

pp是一个变量,用于存储MsgBox的函数返回值。

网友B:
vb可以不定义就使用变量,这点不像c语言要求那么严。此处pp即是这样,它是magbox的返回值。

网友C:
For i = 1 To 20000000
Next i
End Sub

这个做什么用的,循环里面啥都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or i = 1 To 20000000
Next i
End Sub

这个做什么用的,循环里面啥都没有啊

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