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4-05-23):
 用一220伏变12伏直流变压器为水泵(直流12伏)抽水使用,变压器的电流为3安,水泵的额定电流为2安,用一段时间变压器就烧损了,更换后还是烧,电源电压正常,求原因

网友A:
有交流变直流的变压器吗

网友B:
买个12V的5A的开关电源

网友C:
估计是整流电源。

网友D:
四个1N5403硅整流二极管300V,3A, 或IN5404硅整流二极管400V,3A,搭个整流桥

网友E:
呵呵,水泵是否频繁启停呢?
变压器连续烧毁,原因查找到了吗?是过载烧毁对吧。
为什么不尝试更换容量更大的变压器呢?

网友F:
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变压器。

网友G:
用开关电源

网友H:
长时间工作散热不好吧,买个台达或者眀纬的开关电源,长期使用带风冷的最好  100多块钱 包寿命。。。

网友I:
         变压器质量不好,容量不够等。
         直接用12V 5A的开关电源不行吗?

网友J:
变压器2 次电流小了

网友K:
以上师傅们都阐述很对。

网友L:
估计是容量小了
实际运行时有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