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调速

楼主(2014-05-23):
请问,滑差电机调速可以用变频器调速吗?怎样改造接线啊?测速电机的U,V W。激磁绕组F1,F2。这两组线如何连接。

网友A:
可以.测速不用,激磁绕组接220的直流电,电机接变频

网友B:
楼上高手  我厂原来一台是励磁绕组烧坏了 然后我们那个钳工直接把前面焊死了 后面变频完全没问题

网友C:
也可以焊死

网友D:
可以,直接将磁缸焊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速不用,激磁绕组接220的直流电,电机接变频
应该是DC90V的电压吧

网友F:
拆焊麻烦,建议改接线即可。

网友G: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H:
滑差离合器调速的交流电机调速系统。技术太老了,在中国也有60年以上的历史了。将其废掉,最好。如果用它改变频器控制。技术上当然没问题,方法上也简单,易如反掌。

但是,把滑差离合器调速电机改变频控制,需要一个可靠地条件,那就是电机的绝缘等级一定要F级以上,否则电机容易损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速不用,激磁绕组接220的直流电,电机接变频
应该是DC90v吧,不过这样的话,线圈长时间通电很容易烧坏的,最好还是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