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4-05-23):
安装S7-300编程软件,电脑需要什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S7-300编程软件,电脑需要什么配置?

那要看你使用哪套软件了~~

Step7 V5.5:数年前的P8400的CPU也可以运行的非常流畅。
博图V13专业版:I5,内存4G的都跑得非常卡。

楼主:
Step7v5.2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ep7v5.2的软件。

那是只能跑在XP SP1上的软件~~~~~

10年了,你用现在的PC跑10年前的软件自然没有问题了,不过10年前出品的PLC,也应该彻底停产了吧。

网友B:
现在用的一般配置的PC,运转STEP7 都是没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