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工控大神们好,我家焊胎出现以下问题:
简略介绍:焊胎,气动夹紧装置,控制分五步,前四步夹紧装置第五步顶出装置。
最初:第一步夹紧,松开气路处于工作状态,无法卸除气压,导致接下来的所有工作无法夹紧。排查问题结果:前三步夹紧各有一个气缸互相干扰,不能同时夹紧(有感应灯出现问题的可能)
然后:发现顶出气缸感应灯线掉下来了,但是不能确定原有连接的位置。
现在:PLC显示报警ERR,可能是误操作远程控制器上面的一排特别小的开关,现已归位ERR报警解除,但是现在焊胎里面无法通气,整个系统瘫痪,一点动作都没有(手动控制电磁阀,正常工作)

楼主:
远程控制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远程模块上的开关不要动,那些事设置站号,波特率的。
现在如果是动作不正常,可以监控程序,看程序中的那些条件有没有成立。

网友B:
可能是你们动了设定开关!

网友C:
呵呵,挺大的控制系统呀,有没有后台电脑进行联机实时监控呢?
楼主核心控制部分没有拍照上传哟。

网友D:
你這個是CCLink遠程IO模塊,每個IO模塊有唯一地址,通訊速度必須是唯一的即與主站一致,如果你動了那個設置開關,比如你變更了站號,那麼主站就與這個模塊通訊聯絡不到,比如上面的LRUN燈不亮就是通訊沒有聯絡,肯定是你的站號被更改了,拔碼開關B.BATE所有模塊一樣,你將它調整為與LRUN燈亮的模塊一樣,但站號就比較麻煩了,你只有有電腦監控程序看各個模塊所佔用的地址,否則只有一個一個試了,好在這個系統的站號最多只支持64個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