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老是把线压断,同时压完线,接线端子在槽里不好拿出来了,不用力的话,就压不动。

网友A:
    换不同的线试验。

网友B:
排除工具跟端子质量差,就是工具使用不合理,每个压线钳口模都不同,每个口模对应一种端子,每个端子还分线径。

先上图再说,否则给你讲天书

网友C:
应该是压线的模与线没有对号

网友D:
应该是使用不当,模与线没对上号。

网友E:
没图没真相,据你所说能把线压断的压线钳我没真没遇到过,主线大平方电缆模具是六边形的不会拿不出来,那只有2次线了,二次线的冷压端子象UT 1.5-4用带槽的工具就会压完不好取,推荐你用前面是剥线的后面是压线的工具

网友F:
使用不当

网友G:
只有使用不当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H:
毎种线径都对应线模,线模选择不对,当然也就不对,能把线压坏

网友I:
按使用说明书啊 头有大小的啊

网友J:
只要对应好了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K:
用大一号的钳口压小一号的。

网友L:
虾牌的不错,我一直用

网友M:
线径与线模没有选好吧。

网友N:
不应该啊!
是不是有什么没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