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侧缺相问题

楼主(2014-05-23):
如题,变频器运行二三十分钟后停机,故障代码为输出侧缺相,请问是哪方面原因呢?
变频器为普传2.2KW.带负载为圆盘给料送煤机。

网友A:
检查三相电源I/O电路.

网友B:
   先测试输出看看,是否如报警所说。

网友C:
某元件热稳定性不好,有工作点热飘逸现象。建议穿戴运行拿热风枪对电路板检测部分吹,看看是那一块不良。

网友D:
灰尘惹得祸!
输出报警且测试缺相应该能更换了!

网友E:
输出功率器件有所坏的。可以停机测试一下,看看是哪个桥臂有问题?也许是触发电路的问题。另外,上电以后可以测试一下三相电机的输出电流是否真的缺相或者不平衡。

楼主:
多谢各位的答复,测过输出,确实有一相电流为0。

网友F:
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G: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如果有接触器的话,查查接触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