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

楼主(2014-05-23):
各位大侠 有没有人用过天水213系列接触器 比如265F接触器的线圈上有一个辅助触头  他是干啥的  有啥作用  和线圈是一体的

网友A:
和主触头一起动作,可用于控制,也可用于反馈。

网友B:
    起辅助作用,可以用于控制,与主触头一起动作(接通或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  是线圈内部的  拆开后可见到  就是吧线圈拿出来  不是外部加的辅助触头

网友B:
    这个没见过,期待行家解释,让我们也见识一下。

网友B:
          辅助触头附在哪个机构上?可以从这个来分析它的作用。

网友B:
      线圈浪涌抑制作用?

网友C:
可能是辅助接线端子,便于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我发个图过来

楼主(2015-06-03):
迟到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