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各位大神

     想了解一下,手持扫描枪能否与FX系列PLC建立通讯,将手持扫描枪读出来的数据传送到寄存器里?可否提供一条例程。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扫描枪是否支持

网友B:
如果你的扫描枪上有通讯接口,比如232等,那就可以和PLC通讯

网友C:
1、要有通讯口;
2、你要会编写对应的通讯程序;

网友D:
一般是无协议的

网友E:
可以,掃描槍選用RS232或RS485接口的,然後組態掃描槍的數據幀結構和握手方式,簡單點的話直接組態成掃描結束就發送數據,PLC的通訊設置與掃描槍組態設置成一樣如波特率,數據位長,停止位長;數據長度,或者組態成數據幀頭+掃描碼+數據幀尾,幀頭幀尾用ASCII碼來標識,PLC側設置成接收幀頭幀尾;然後啟動接收,收到一幀數據後傳送到一個緩沖區然後再次啟動接收,接下來你處理接收到的數據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神就是不同。

  我是菜鸟。可以提供一个例程学习一下吗?比如 PH123456 或 12345678 ,我要对比当输入是PH123456时,与内部寄存器的PH123456进行对比,等于输出为1,不等于输出为0。

  可以写个例程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F(2014-07-30):
plc与扫描枪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