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4-05-24):
求助380V电动机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接地保护的整定值如何计算

网友A:
这个要看电动机的控制方式才能确定:用变频器控制,过载倍数不超过2倍,所以短路和接地电流可以设置成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瞬跳;过载保护就是使用的最大电流整定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plc诊断电机故障系统的,电机是直接起动的,没有用变频器

网友A:
那瞬间的启动电流很大,短路瞬动保护整定在8倍额定电流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接地和过负荷的整定值呢

网友B:
電機啟動電流4-7倍(0.1-30秒),過負載1.2倍 2 小時,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接地与短路电流的保护整定值是一样的。过载保护的整定值就是你使用电机时,要用到的最大电流作为过载整定值即可。

其实工程应用,决不能1+1 = 2的死板应用。搞工程的,要知道工程设计和工程裕量的基础知识与应用。否则,会闹笑话的。教条主义害死人的。

网友C:
一般直启电机,瞬时冲击电流大概是电机额定电流的6-8倍。短路保护应能满足电机启动不掉电要求。短路保护应能保护线路末端短接的保护要求,此时保护掉电应能使线路不受损,如果按供配电严格要求,需要计算线路的短路阻抗,来确定它的短路电流。实际上我们常规小容量配电,都是估算线路上的主要负载、特性,也确定短路保护值,没人去计算短路电流。大容量配电,计算还是很重要的,详请查阅工厂供电相关书籍。

过负荷保护我理解为过载保护,也许是短延时、也许是长延时,比短路保护(速断)电流小、动作时间长。比如,常规电机1.5倍负载1分钟。就是允许线路(设备)电流超过额定值大小和时间的设定,这跟具体负载类型有关系。详细请查阅电机的标准和规范。

接地保护,在一般三相五线制、三相四线制中,我理解为零序保护或差动保护或漏电保护,就是三相电流与零线电流的矢量和的保护。一般漏电开关漏电流动作值有30、50、100mA等。接地保护有多种,我们常见的就是电流型的接地(漏电)保护。
————————————————————————————————————————————————————————————

在我的实际工作经验中,在控制工程上,看到各种保护的使用并不规范,包括名称、使用与整定,怎么调节的都有,俺自己也从来没找到过“统一”的标准,也许各行各业都有不同吧。不过使用的前提,都是保证线路、设备能正常工作,故障时能断开、减少设备线路损坏的可能。
想来,电力部门保护的标准,会相对统一;但变压器以下,归使用都管理,各种保护的使用就五花八门了。希望哪位高人,能把保护的规范统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