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我的程序中有两部分须要控制:三套比例阀控制压力输出,一台步进电机控制运转。
    程序的两部分各自运行互不关联,即运行比例阀时不运行步进电机,运行步进电机时不运行比例阀控制。

    比例阀采用PWM指令控制,

   步进电机采用PLSY指令控制

    比例阀的控制端分别为Y2、Y4、Y6
   步进电机的控制输出为Y0、方向控制Y1、脱机控制Y2。

    试验时,发现运行步进电机时,不能关闭比例阀运行程序,而且电机是按照PWM给定的参数运行,好像PWM指令具有程序独占性。

   我请教的问题是:PLSY  与  PWM  是不能同时使用   还是同一个控制程序中只能使用二者之一?

楼主:
自己的指令代码用错了,Y2  用M1071,更改后可能会好,供高手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网友A:
呵呵;是不能对同一输出点同时使用;
你一个使用的Y0,一个使用的Y2,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中有两部分须要控制:三套比例阀控制压力输出,一台步进电机控制运转。
    程序的两部分各自运行互不关联,即运行比例阀时不运行步进电机,运行步进电机时不运行比例阀控制。

    比例阀采用PWM指令控制,

   步进电机采用PLSY指令控制

    比例阀的控制端分别为Y2、Y4、Y6
   步进电机的控制输出为Y0、方向控制Y1、脱机控制Y2。

    试验时,发现运行步进电机时,不能关闭比例阀运行程序,而且电机是按照PWM给定的参数运行,好像PWM指令具有程序独占性。

   我请教的问题是:PLSY  与  PWM  是不能同时使用   还是同一个控制程序中只能使用二者之一?

楼主可否讲讲PWM的应用,我正好也在使用这个,还不大会用,
我是打算用PWM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请赐教!

楼主:
3楼的问题我这个新手可能说不好,只能就自己个案尽己所能进行说明

PWM指令的解释在DVP手册上面讲的比较细致了,个案中:
D410  是自己设定的1#比例阀的工作压力值   xxxKPa
K800  是自己系统最大工作压力             800KPa

释义应该是D410里面的值与最大工作压力之间的比例关系,实际也就是脉冲输出宽度与输出周期之间的比例关系,好像被称为占空比,这种比例值只能≤1。个案中系统需要的压力值在0~800KPa之间,调节步距1KPa

至于M1070用错主要在于:M1070 只对应于CH0(Y0、Y1);M1071 才对应于CH1(Y2、Y3);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仍然是PLSY指令不能启动步进电机运转,但在PWM指令下电机能够运行,

PLSY指令PLC输出端Y0信号输出正常,反转信号Y1也能正常输出,

PWM指令PLC输出端Y2、Y4、Y6都有信号输出。

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可能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给步进电机的频率太高了?

楼主:
单独测试步进电机程序,电机也不能转动,具体程序十分经典,如下

请高手帮忙看诊断一下这个程序的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6楼,现象上看好像不是频率的问题,在这个程序中,我将PLSY 指令里的频率K调整为400以内也还是电机不运行。

网友D:
可能是指令限制的问题!我今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三菱FX2N输出两路脉冲,控制两台步进电机,一路有输出另一路始终没输出,后来翻说明书,解释说PLSY..PLSR..PWM指令使用次数是有限制的  ,

网友E:
会不会是重复输出Y2.

楼主:
我用7楼的程序进行测试,而且频率和脉冲数分别均在100~20000 之间进行调整,步进电机均不运转。
PLC型号:DVP--EH2
编程软件:WPLSoft2.36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的程序缺少点什么关键的东西。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F:
楼主您好,初步判断是的特M用错了 不是M1336 是M1029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G:
会不会是给步进电机的频率太高了?

楼主:
用10楼的程序驱动步进电机,电机能转了,但不管S20步里面有没有方向指令Y1,电机都朝一个方向转,PLC上的Y0、Y1信号灯同时都亮,所不同的是一个是间歇性旋转,另个是连续旋转。
反复理解PLSY指令,怀疑是不是没有使用下面表格内的D1220的K0、K1等等。
请教高手,如果是因为没有定义D1220的原因,那么如何在梯形图中定义?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您可以把脉冲频率放慢点 脉冲数大点试试,PLSY指令前面是脉冲频率 后面是脉冲数 ,有Y1和没有Y1是不同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