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如果变频器闲置时间过久,使用之前必须根据操作说明对直流母线电容进行充电操作。
存放时间必须从生产日期而不是从交货日期起计算。

操作原则如下:

存放时间小于1年:
无须充电操作。

存放时间 1 - 2 年:
第一次ON命令之前,变频器必须通电1小时。

存放时间 2 - 3 年:
使用调压电源给变频器充电:
加 25% 额定电压30分钟,然后
加 50% 额定电压30分钟, 再
加 75% 额定电压30分钟, 最后
加 100% 额定电压30分钟。

存放时间大于3年:
使用调压电源给变频器充电:
加 25% 额定电压2小时,然后
加 50% 额定电压2小时, 再
加 75% 额定电压2小时, 最后
加 100% 额定电压2小时。

使用调压电源对变频器充电的操作方法:
可调电源的选择取决于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对于进线电压为单相 / 三相 230V AC的变频器, 可采用单相 230V AC / 2A 调压器。单相或三相变频器均可以采用单相调压电源充电(L+ 接 L1 、 N 接 L2 或 L3 )。 由于是同一个整流器,因此所有的直流母线电容将同时充电。
高电压等级的变频器充电时必须要保证所需的电压(如400V)。因为电容充电时几乎不需要电流,所以可以使用小容量的电源(2A足够)。

使用电阻(白炽灯)对变频器充电的操作方法:
如果直接连接供电电源给驱动装置的直流母线电容充电,充电时间应至少为60分钟。这项操作必须在正常室温和没有连接负载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必须在供电电源的三相回路中串联电阻:
a) 400V 驱动装置: 使用 1k/100W电阻。 在电源电压不大于400V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100W 白炽灯。如果使用白炽灯,在整个充电过程中有可能熄灭或者灯光非常微弱。
b) 690V 驱动装置:使用 1k/160W电阻。

原文地址,www.afsen.cn 转载请带上。

网友A:
变频器预充电的方法,其实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当然,楼主给出的是一般的推荐方法。所谓的因地制宜,就是假如现场没有可调电源怎么办?没有白炽灯泡又怎么办?有没有更简易的办法呢?可以去采购必备的预充电工具。那就麻烦了。还得等着采购。

本文推荐一个更简单的因地制宜的办法,就是对于长时间没有上电的变频器(1-n年以上),先将单相220V接入变频器的输入端,并监控直流母线电压,等到其稳定以后,再通单相380V电压,等到再稳定以后,再通三相380V电压,若干小时(推荐6小时)以上,就ok可。

3年以上没上电的变频器,预充电时,首次接入单相220V,要通几秒断开,再通几秒断开,把通电时间随次数延长,断电时间缩短,最后连续通电。完全要视母线电压的状态来定。因为,长期不通电的电解电容器,电解液都是死的,相当于短路状态,通电和断电是来激活电解液。并让其一点一点的激活复苏。千万不要强制的通电,导致充电电流相当于短路状态,时间长了就会炸。就像冰室里的冷冻物品解冻一样。渐渐地融化。

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1-3年以内被闲置的变频器,预充电比较简单,没必要太小心,直接渐进加压充电,用不着太费时。3年以上的,要把时间充足,时间要长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版主的补充,很有意义~!学些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由于实践和知识有限,请教版主两个问题:
1.是直接在R、S、T端接相应电压吗?
2.单独更换长时间存放的IGBT模块后,是否要充电?

网友C:
    这个帖子好,西门子的说明书描述了部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预充电:

如果是改变电压充电,是从变频器的输入接预充电的电源进入;如果是灯泡预充电,时将电源串联灯泡姐变频器的输出,也就是从变频器的输出端进入预充电;

GIBT配件:无需预充电,IGBT不论放置多久,都可以立即使用。

网友D:
看来版主的方法还要方便点啊

网友E:
谢谢版主的补充 受益匪浅啊

网友F:
预充电:

如果是改变电压充电,是从变频器的输入接预充电的电源进入;如果是灯泡预充电,时将电源串联灯泡姐变频器的输出,也就是从变频器的输出端进入预充电;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要怀疑?难道变频器结构原理不知道?那个用灯泡预充电地方法,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网站下载中心有推荐的文档说明。

它的绝妙之处在于利用变频器输出模块的续流二极管反并联整流通道,直接对直流母线的电容器预充电。这对于一般的变频器预充电电路放在整流输入侧的变频器,做直接的直流母线充电很有效。

而我提供的在变频器输入侧加可变电压,是基于变频器的输入整流是二极管形式的,如果是可控硅整流的,还有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呢。

由此,放久了的变频器预充电问题,绝不是唯一万能一招式,而是要看具体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结构形式,再做因地制宜具体的方案。

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才是万能的呢。

网友A:
补充一点:如果变频器输入整流是可控硅模块,不是二极管模块,一般就不用外部的电源了,因为可控硅模块自己可以变压预充电。当然,如果变频器里没有这个可变电压预充电的功能,那还要外部想办法的。

网友G:
都是专家,长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