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plc上配置了CP343,现在有一个无线路由器,我怎么设置PC/PG接口,才能实现我的笔记本与plc的通信。我现在选择的是Realtek Rtl8723BE Wireles LAN 802.11n PCI-E NTC.TCPIP.AUTO.1<激活>,能连接上无线网络,但是受限制,公司的上位机连接正常,我改到同一个IP段也不行,是我设置的不行,还是我的step7V5.5版本不行。我这种情况装SIMATIC NET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DB110.DBX3.2在自动状态下,I30.4动作,Q75.0输出自保,为什么I30.4断开,q75.0也断开,它不是自保着吗,是L0.1的原因吗,L0.1在这里是怎么用的,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上配置了CP343,现在有一个无线路由器,我怎么设置PC/PG接口,才能实现我的笔记本与plc的通信。我现在选择的是Realtek Rtl8723BE Wireles LAN 802.11n PCI-E NTC.TCPIP.AUTO.1<激活>,能连接上无线网络,但是受限制,公司的上位机连接正常,我改到同一个IP段也不行,是我设置的不行,还是我的step7V5.5版本不行。我这种情况装SIMATIC NET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DB110.DBX3.2在自动状态下,I30.4动作,Q75.0输出自保,为什么I30.4断开,q75.0也断开,它不是自保着吗,是L0.1的原因吗,L0.1在这里是怎么用的,求指教

1、您在您的Step7软件中是否执行了编辑以太网节点功能并设定了IP或者MAC地址呢?
2、至于L区域的使用,您需要了解的是,L区域的特性;
L区域的特性就是临时区域,系统不负责该区域数据的清除,也就是说,当其他使用过L区域的程序或功能用完L区域后,就将其交给系统分配,系统并不会将其中的值清零后分配,而是保留前面使用后的值,因此L区域遵循的原则是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

楼主:
谢谢,明天上班我再试试。

网友B:
我正在学习300的配置组态,对笔记本电脑连PLC不知道要怎么弄。
能发份工程文件给我参考下吗,只需要硬件配置和以太网连接配置,不需要逻辑段。

邮箱  clh1708@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