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如果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200℃ ~ 850℃ ,温度变送器的标示测量范围0~100℃,输出4~20mA,这样在S7-200PLC程序中编程,应该以传感器的温度测量范围为准,还是以变送器的温度测量范围为准计算?也就是说:4~20mA对应变送器0~100℃还是传感器-200℃~850℃ ???初学者,希望大师们人不吝回答,不甚感激!
(2)那么,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跟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不一致,是不是在计算过程中也要把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换算出来?比如用0~100去除以-200~850,
(我认为是这样的:假设传感器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传感器的极限测量温度对应着传感器的最大变化电阻值,如:当达到850摄氏度阻值正好138欧姆,但是变送器上限为100摄氏度,是不是说:需要传感器100摄氏度时最大阻值变化138欧姆,这样匹配?否者需要进行换算??)
请教了!!!

网友A:
这个还用怀疑吗?两个元件的范围受最小的那个限制。当然是模块的范围是最后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怀疑吗?两个元件的范围受最小的那个限制。当然是模块的范围是最后的范围了。
谢谢大神回答,还有个问题请教:那么,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跟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不一致,是不是在计算过程中也要把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换算出来?比如用0~100去除以-200~850,
(我认为是这样的:假设传感器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传感器的极限测量温度对应着传感器的最大变化电阻值,如:当达到850摄氏度阻值正好138欧姆,但是变送器上限为100摄氏度,是不是说:需要传感器100摄氏度时最大阻值变化138欧姆,这样匹配?否者需要进行换算??)
请教了!!!

网友A:
不会吧?变送器既然是表明了0-100度的变送范围,那0-100度对应的就是4-20mA.

我一般在选定传感器以后,会向变送器的供货商提要求,按照传感器的检测范围来变送标准信号的。

网友B:
变送器0到100对应输出4到20mA,关于你说的换算,你多虑了。-200到850是PT100热电阻本身的测量能力,变送器内部0到100度内部有计算电路,铂热电阻100欧姆对应0度,变送器内部电路会自动采集计算。就更压力变送器一样,自身膜片的承受压力范围为几十兆帕,但是测量范围咱们可以自己定义几K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送器0到100对应输出4到20mA,关于你说的换算,你多虑了。-200到850是PT100热电阻本身的测量能力,变送器内部0到100度内部有计算电路,铂热电阻100欧姆对应0度,变送器内部电路会自动采集计算。就更压力变送器一样,自身膜片的承受压力范围为几十兆帕,但是测量范围咱们可以自己定义几KPA。

谢谢你们的回答!还有个疑问请教:我可否这样认为:“PT100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与电阻值成比例的,也就是测量范围越大的,阻值变化也越大,测量的范围大小决定了阻值大小,也即是说:并不是所有的PT100都是相同的阻值变化,但是送到变送器以后的信号大小都是按照固定的阻值比例运算的???

网友B:
看来你对仪表无完全是外行,所有PT100电阻跟温度变化都是一样的0度就是100欧姆,每多一度大概2.5欧姆,具体的公式自己去百度就知道了,关于变送器,只是一个信号变换而已,我之前在电厂,从来没用过温度变送器,测量温度热电阻,热电偶,信号直接进DCS模块,不需要换成4到20mA模拟信号。你这产品出厂0到100度对应4到20mA ,如果产品没法改0到100的量程,那么所测温度在0到100度范围内才有显示。补充一句,铂热电阻有PT10,PT100,PT1000之分,一般PT100最广泛。型号不同,同一温度电阻值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