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西门子S7-200与smart700连接成功后怎么让触摸屏提示连接成功断开

网友A:
以前的tp170在屏启动后,就有提示是否连接成功。另外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楼主:
就是屏连接成功没有提示

楼主:
就是通讯屏上提示连接断开

网友B:
随便在S7-200中搞个常闭点,屏中设置一下这个点是1就通讯正常了,还可以设置成若为0,则触摸屏无法进入操作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