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用RS指令  接FX2N-485-BD与变频器通信   根据手册  FX1S,FX2NC,FX3U等都有很明确的单工或双工通信方式的确定
只有FX2N因为V2.00以上或以下的版本不同   而决定了  不同的通信方式和接线方式。。。所以不知道该单对子布线还是双对子布线。。。。
在这儿请教哥哥们。。。。怎么知道自己的FX2N的版本号呢?谢谢了 我的是FX2N-32MT-001

网友A:
找份手册看下。

网友B:
呵呵;
准确的版本通过读D8001获取;
另外根据你PLC的出厂时间就大约能知道;
如果你的PLC不是N年前买来的话,V2。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看一下你PLC铭牌上的序列号,如首位是5或5以上开头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C:
说明书说有说D8***里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