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软启动用的,也有可能是触发板损坏

网友A:
用摇表测是否击穿,用低压电源窜灯能否触发。

网友B:
        单就可控硅而言,可搭线路带负载测试,最可靠的。

网友C:
软启动里面用的是可控硅吗?我觉得应该是MOS管,但是从管子的材料来说,的确都是硅,都是从工作原理来说就大不一样了,软启动,变频器的功率模块我觉得可控硅的性能是达不到的,所以首先你的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看它的驱动电路是什么形式,如果真是可控硅,简单的触发电路两个电阻,一个涤纶电容就成了,测试就如此简单,如果你连这个触发电路都不会,建议好好补一下功课,更不要说是什么MOS管,三极管偏值,驱动电路形式,这些都是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