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首先说明最重要一点------最终用于显示实际温度的是VW200

它的本意是按这个运算公式的:T℃=(温度数字量-0℃偏置量)/1℃数字量
                    其中:0℃偏置量取6400---也就是VW252
                          1℃数字量取1585---也就是VW250
(1)第 1、2 行得到的结果,商放在VW200,余数放在VW198 先说商那部分,在 第7行里为什么要乘以10(上面的运算公式没有乘以10啊)
(2)余数那部分,第3行乘以10后,为什么第4行还要除以1585( 1℃数字量取1585)?

(3)最后第8行,为什么要把商处理过的和余数处理过的加起来

网友A:
    前面一个例子做基础,你看懂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乘以100,这样得到的值应该比实际值大100倍啊。请指教

网友A:
   了解工艺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