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报E30.6

楼主(2014-05-24):
日立变频器报E30.6是哪里出的问题吧?排除光偶和主板问题

网友A:
日立也曾接触过几台,倒没见过E30.6,或楼主是否看错

楼主:
不会错的啦,就是报E30.6,不过日立专修的说这种故障不是模块就是驱动问题,换个模块看看

网友A:
看了手册,这个靠谱,不知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B:
有没有查查驱动光耦的相关器件。建议你查查

网友C(2022-12-23):
吴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