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秀我做】减温减压器控制柜

楼主(2014-05-24):
控制柜的正面
PID调节仪、数显表、流量计背面,比较乱

楼主:
增加隔离器实现就地或DCS控制

楼主:
[减温减压器前电动阀控制柜

网友A:
布线太乱了。

网友B:
比我的那个好些。

网友C:
布线是有点乱,而且电器元件布置也不是很协调。这种设备自己用还好,如果作为商品可不怎么雅观。

楼主:
谢谢大家提出保贵意见,以后改之。

网友D:
做工有待改善,有很大提升空间.面板是门面,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