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调试

楼主(2014-05-25):
最近在调试浙江新航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160-200kw软起动柜时相继出现启动困难,启动时间太长,中途停车等,键盘显示启动电流1600-2000A左右远超设置的最大启动电流,看来是启动过载保护了,通过多只钳形电流表比较发现实际启动电流并没有那么大,怀疑是控制器出厂设置有问题拆开控制器仔细研究发现厂家暗藏了一个可调的机构非专业情况下是很难发现的,调整同步后一些启动故障排除,由此看来厂家是别有用心的留了一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厂家没来调试,自己动手调的?还是厂家发错了产品,出厂之前没有按用户得要求设置好内部参数?看来这个软启动控制主板也是共平台技术的思路,针对不同功率单元,以不变应万变。

网友B:
    厂家也太不负责了。

网友C:
电流取样不准?

网友D:
楼上说取样不准 是极有可能的。

网友E:
出现情况,应当可以与厂家联系咨询。

楼主(2015-04-03):
回复 网友E:
由于中间商欠软启动厂家货款,厂家不来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