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5):
车床原先是编码器坏,更换后还是不能车螺纹

网友A:
数控车床?加工中心?还是老式的卧式车床?
整个一个机电一体化的控制系统,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B:
如仅从编码器这方面来讲,应该是编码器的参数不对。

网友C:
更换的编码器似否和原来的通用,是否需要改变参数,还有确定编码器线是好的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同样的机床上拆一个过来试试便知。

楼主:
原先是原机的编码器脉冲镜片脱落,用一线路板坏的对换脉冲发生组件(线路板用原机的),数据显示传送正常,不能车牙,再买一个新的,引出接线跟原机的有区别,对调好引出线位后也是显示脉冲发送正常,不能车牙

网友B:
估计是编码器的参数不一样,你可以修改系统参数试试。

网友D:
编码器零点校对了吗?估计编码器零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