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补偿问题

楼主(2014-05-25):
各位老师好,本人菜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1,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上显示多少数值算是合格?我公司的显示-.933等不停变化,对吗?2,我公司是250KVA变压器配了5只自愈式低压并联电容器,其中有一只电容器的断路器没有推上电容器没有通电,这样影响无功补偿吗,如果影响,那么可以直接把断路器合上吗?3,还有其中一只电容器缺一相电,影响补偿吗?请各位老给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有0.9就可以了,0.933是很好的,再多就不好。开关未合上:1.有可能开关坏了,2.有可能电容坏了。要检查电容接触器开关,没问题就可以合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933是好的,那么那个电容器不合上断路器是不是也可以?假如以后补偿不够了,或者说有一个电容器坏了,再把它合上当个替补行吗?谢谢!

网友B:
当然,现在已经够用了,可以不把没有用上的再投入,作为后备,将来如果功率因数下降再投入。

网友C:
电容补偿柜是依据负载功率大小决定补偿多少,感性负载多就相应补偿多些,要是根据变压器配的话行业里基本是按变压器容量的30%配,一般工厂用电量因季节或设备运转多少变化比较大,所以电容柜尽量不要做成6步以下的。电容数量尽量多,相应电容容量就下来了,这样补的更精确,还有步数少了,接触器就要选大,接触器CJ19-63很容易坏的!

网友D:
问工厂财务部,看公司的电费单里面,无功电度数所要缴纳的电力损耗费用是否呈巨额增长的态势。
如果是,马上联系供电公司确认是否公司无功补偿不达标所致。
如果不是,楼主就高枕无忧吧。
其实财务部是比较清高的部门,有时候是爱理不理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不用和财务部打交道,直接进公司的高压配电房计量柜手操电度数逐月进行比对。

网友E:
4楼说的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们公司是以办公为主的小公司,主要负载就是几十台空调(不会同时全都开)和一些办公设备。照我描述的补偿数值是否合适。另外是不是把那只没有投入工作的电容使用上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把那只电容器投入使用,只需把断路器推上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F:
呵呵,无功补偿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楼主你看一下空调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如果是单相空调,最好用分相电容器补偿。分相补偿是用3只互感器取样的。
你的功率因数是-0.933,说明是过补了。建议你检查一下。
如果暂时不打算改为分相补偿,最好把ABC三相负载的空调数一样多,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容补偿柜是依据负载功率大小决定补偿多少,感性负载多就相应补偿多些,要是根据变压器配的话行业里基本是按变压器容量的30%配,一般工厂用电量因季节或设备运转多少变化比较大,所以电容柜尽量不要做成6步以下的。电容数量尽量多,相应电容容量就下来了,这样补的更精确,还有步数少了,接触器就要选大,接触器CJ19-63很容易坏的!
确实很容易坏,今年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无功补偿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楼主你看一下空调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如果是单相空调,最好用分相电容器补偿。分相补偿是用3只互感器取样的。
你的功率因数是-0.933,说明是过补了。建议你检查一下。
如果暂时不打算改为分相补偿,最好把ABC三相负载的空调数一样多,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显示-的话,应是补过了。

网友H:
能合上就合上,有可能是备用的,但无功补偿都能自动循环接通的,0.9以上供电局都有退钱奖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告诉各位老师,一个不好的消息,今天试着和了一下断路器,结果下面的那个,智能电容器投切开关,外壳都崩裂开了
是不是投切开关里面短路了、另外想确定一下无功补偿多少是合格数值,超过多少算是过补偿,低过多少是补偿不够?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多少的都有,真是越来越糊涂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过补偿需要解决吗?怎么解决?造成过补偿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沃邦的复合开关。
复合开关炸的经常有,我就做复合开关,呵呵,见得多了。
过补也需要处理的,因为电表计量正反向无功的绝对值之和。
你在计量表上看看,各相的无功情况,基本上就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