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5):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也没有专门学过西门子PLC,只是厂里一致用300的系统,并通过DP连接30多个子站,平时多通过自学。昨晚发现一个问题不能解决
        我用I0.0驱动T365断电延时继电器(SF),经T365触点延时后驱动M400.4,时间设为5秒,后来改用DB1.DBX39.2驱动T365,奇怪,T365的TV值修改无效,改了后还是5秒倒计时。后来我把这段程序在线删除了,自然M400.4也没有用了。可按I0.0,M400.4还是会延时驱动,关电PLC重启还是这样。怎么在线数据不能清除吗?时间继电器没运行,TV值也不能改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也没有专门学过西门子PLC,只是厂里一致用300的系统,并通过DP连接30多个子站,平时多通过自学。昨晚发现一个问题不能解决
        我用I0.0驱动T365断电延时继电器(SF),经T365触点延时后驱动M400.4,时间设为5秒,后来改用DB1.DBX39.2驱动T365,奇怪,T365的TV值修改无效,改了后还是5秒倒计时。后来我把这段程序在线删除了,自然M400.4也没有用了。可按I0.0,M400.4还是会延时驱动,关电PLC重启还是这样。怎么在线数据不能清除吗?时间继电器没运行,TV值也不能改吗?   谢谢大家了。

在线删除?需要同时将储存卡的数据一并删除,否则当PLC由STOP到RUN状态时,卡的数据也会再次被复制到工作内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