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5):
单位更换维修工具,从收回的废旧工具堆里看到一块外表还是比较新的数字万用表,除了没有表笔和各个按钮接口外,其余的还是完整的,找一一块电池装上开机后一直吱吱的叫,从网上查了查说有一块功放块坏掉了,找来万用表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否损坏,想拆卸可是电烙铁不给力,没有拆下来,不知除了这个功放坏的原因还有那些原因,如果很复杂就不修了。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在电阻量程测量了电压造成的。

网友B: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网友C:
那个东东不值修的

网友D:
  不是名牌的三四十块就能买到新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型号是DT-9923B,价格不知道,厂里给维修人员统一配备的,看着比较新,感觉扔掉可惜了,可是自己技术不到家,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