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大侠看看这模块外观有无问题

楼主(2014-05-25):
买了个二手模块FS150R12KE3,感觉外观比较白因以前没接触过,请各大侠办我看看谢谢了如上图
以前我接触的模块外观较黄如上图

网友A:
量看看吧,为了品相外观都处理过了吧!

网友B:
不用万用表量,是不知道好坏的

楼主:
量是好的,用47表+手测能触发,就是请大家看外观是比较白吧,

网友C:
量了触发都是好的,那量结电容应该也是正常的。
除了上机试基本没有别的测量办法了,你在主回路上接0~380v调压器改装的可调直流电源,慢慢加压试吧。

楼主:
我手头有调压器是准备慢慢加压这种型号的模块外观是这样发白的吗?

楼主:
如模块外观不对可以找他的

网友D:
二手的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的 还是测量一下在用吧

网友E:
二手的你也不要指望太高了 最好还是用全新的啊

网友F:
二手模块有时候不靠谱

网友G:
二手的为了美观 都用酒精什么的洗过的吧

网友H:
这个从外观不好辨别。

网友I:
看外观  什么也看不出来 ,用完用表测下,无问题就上机实验,多运行会儿。不过我用过的二手模块 好多都不稳定,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