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电源维修

楼主(2014-05-26):
一台艾默生ES3401变频器U相3120无电源27V开关变压器线断,我将原电路u相开关变压器整流管拿掉 ,UV两相共用27v电源 测了输出波形正常,请问各位大师这样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U相的电源肯定是上桥的电源,它不能连着一起,输出会短路的,下桥的电源是公用的。

网友B:
上桥驱动电源一定要求独立供电啊

网友C:
一般来讲上桥三路一定是有各自的电容供电的,下桥大部分会公用电源,但也有各自用一路的情况;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原有供电模式,否则很容易引起变频器的损坏。

网友D:
还是换变压器吧 要不重新绕一个了

网友E:
更换变频器吧,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网友F:
上桥3路的供电要绝对隔离的,否则后果严重,你画一个主电路图看看,U相的E极和V相的E极相连,那相当于U相和V相的输出相连,你说可以吗?

网友G:
呵呵!你想下,上桥的供电-9V端都接着各自的输出端呢,怎么可以共用?

网友H(2016-04-08):
ES有的变频器就是公用一路电源的啊?好像ES2404就是的啊?! 求知道的明示

网友I:
一路供电的也有,但电源负端是接N端的。上三路驱动用高反压二极管隔离。
像楼主所说的电路,将U、V驱动供电直接连在一起,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