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大家好.新手刚学PLC编程.现公司机器上有一台FX2NC96MT因损坏需要更换,请教各位前辈:除了复制原来的程序外,还需要设置其它参数吗?谢谢.

网友A:
那要看具体的程序
正常是不需要设定的

网友B:
担心的话,把所有的东西复制出来,再做个备份。

网友C:
一般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話,將原來PLC的程序\內存\參數全部上傳再下載到新PLC

网友D:
程序需要复制,如果有其它输入设备(例如触摸屏)要记好原来的设置参数,不然这些寄存器内的数据会丢失。

网友E:
如果是更换的同型号,把程序及相关的数据读出,再写入新的那台就可以了;

楼主:
"程序需要复制,如果有其它输入设备(例如触摸屏)要记好原来的设置参数,不然这些寄存器内的数据会丢失。"

现在的情况刚好是有触摸屏.要记好原来的参数.是否指PLC的设置参数?也就是在读取时和程序一起的那个参数吗?麻烦赐教.多谢.

网友E:
数据寄存器也可以读出,然后写到另一台内;

网友F:
直接上载旧PLC程序下载到新PLC就行

网友G:
有模拟量的话可能需要校准。

网友E:
呵呵;这款主机不带模拟量,扩展模拟量模块也是更换模拟量模块时才涉及到校准;
单换主机不用考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