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极驱动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4-05-26):
如图GDH-300Y驱动器双路供电,一路是AC220V做风扇和控制电源用,另一路是AC110V做主回路电源步即进电机电源,控制信号端就3个,一个是5V,另两个都是低电位有效信号端(接光藕2脚)外壳标注M.C与CP应该是脉冲信号与方向,脱机信号REST与N.C都是空的,接上AC22OV和AC110V没给任何信号,测输出A’与A电压为DC170V,AB为DC45V这样的故障该从那里下手?

楼主:
问过用户说是“方向控制问题,就一个方向”

楼主:
回复 楼主:
给CP M.C其中任一脚低电位,能控制A‘ A B’B C‘C这3组DC170V电压输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ABC相间电压受到CP W.C信号影响引起相间交替通断,而A’B‘C’相间电压CP W.C信号影响引起相间极性变化,这根本不是我能消化的菜。。。

网友A:
看看方向的光耦。换一只试试。不一定是驱动问题,主机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