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我看过不少工控网友想自己给电池加水,但总是不得其法,这里特发此贴,以便大家参考。
             首先要说一下,电池补水千万不要在电池只能跑几公里或是十来公里时来补,指望补水能够提升很高的容量,补水不是万能,但是正确的补水,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补水对于普通的网友来说,最好是在超过了商家的质保之后,即一般的一年左右时进行。在质保期内补水,电池被打开后,商家是不给质保的。
             做为普通的网友,在业余条件下,该怎样进行补水工作呢,那么下面我将给大家从较专业的角度来说说。
             首先在补水前,你要准备这些工具,电筒:在补水时照明可以帮助清楚的看清补水孔内的水位,镊子:用来夹取橡皮帽用吸水纸棉,一次性针筒:用来给电池补水,上面带刻度,这样可以清楚的知道补了多少水,吸管:用来吸出多余的电解液,一字起:用来撬开电池封盖,锤子:同一字起功能一样。
             除了上面的这些工具以外,你还要准备下面图中的纯净水,在超市就可以买到的,娃哈哈或是乐百氏均可,一定要是纯净水,千万不要用矿泉水。
             801强力胶,用来补完水后,把电池封盖重新粘好。
             还要准备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如果是24V的电池,则再准备一个36V充电器,如果是36V的电池,则再准备一个48V充电器,如果是48V的电池,要再准备一个60V的充电器,如果没有,则需要找一个36V的充电器,把48V的电池当成两组24V的电池来处理。
             好了,当你准备好这些东西后,可以开始电池补水工作了,首先要把你的电池放空电,把电池放在车上骑到欠压即可,如果没有欠压指示的,把电池骑到骑不动为止,这过程中,千万不要在第一次电池欠压后或是已经骑不动了,等过一会电池电压回升后,又能继续再骑!有条件的,可以把电池分开放电,一节一节放电,用12V/50W的射灯把电池放电放到10.5V停止。
           电池是用胶或是其他粘合物封住的,在红圈处有两个小口子,可以用一字起,加上锤子,把电池的封盖撬开。有的电池没有用胶,从黄圈处可以看出撬开的方向,这种较容易撬开。还有一些其他电池,基本上都是这样。打开了封盖后,接着就是把橡皮帽、吸水纸棉取出,在取下橡皮帽时,要注意,最好用个东西在上面挡一下,防止有的橡皮帽内部气压过大,打开时,会蹦起老高,有酸带出溅到身上!如图中红色线为封盖处:
             然后就是正式补水工作,从加液孔内,12V的电池分别是6个孔,补水量建议是这样,10AH-14AH的电池,每个单孔补水6mL左右,17AH-20AH的电池,每个单孔补水12mL左右,注意,这个量不是最终值,在补水过后,你注意看一下,如果每个孔内仍很干,继续2mL左右的慢慢再补,以看到孔内表面湿湿的为准。如果不小心补水过多,看到孔内水旺旺的,立即用吸管吸出多余的水,保证用吸管伸入孔内吸不出水为准。这个过程中,可以用电筒照亮内部。
             在补水的过程中,因为每个人的电池在补水前的工作及充电方式方法时间都不一样,电池缺水的程度都不一样,有可能每个孔内你只补3-4mL就够了,也有可能每个孔内你补10-12mL才够,甚至更多。每个孔的补水量也不完全一样,以上面我说的看到孔内表面湿湿的为准。
             当补完水后,把电池静置12小时以上,封盖暂放在上面,防止灰尘杂物进入孔内。当静置时间足够后,用原车的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当充电器转成绿灯后,再充两小时左右,停止充电。如果此时仍不转灯的,用手摸一下电池的表面温度,如果发热,也停止充电。一般最多在8-10小时左右。
             用原车的充电器充满电池后,这时按我前面说的,你是36V的电池,就用48V充电器充电,是48V的电池,就分两次,用36V的充电器来充,这时的充电器是不会转绿灯的。
             记住,这时充电的时间绝不能太长,在充了约15分钟后,就可以看一下,每个孔内是否每个孔内微微的有电解液高出,如果没有,再一点一点加,直至加成这样。当每个电池的孔内都成了这样略带水旺旺的情况,当充了约30分钟后,用吸管吸出每个孔内多余的电解液,以再也吸不出来多少停止。
             这时可以停止充电,把橡皮帽和吸水纸棉重新装好,用801胶把电池封盖粘好,最好用重物压在电池上,过12小时以后再装入电池盒内,因为801胶要经过12小时后才能达到较强的粘合强度。这样整个补水过程宣告结束,在补水过程中,要注意通风,因为会有大量的气体溢出,气味不太好。也要注意处理好吸出的电解液,腐蚀性很强的,千万不要弄到身上!

网友A:
楼主很强啊,之前在网上看有的电池盖要用自制高压工具才能打开,先收藏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B:
自己搞过,把电池液碰翻.

网友C:
以后有机会自己试试。

网友D:
摩托车电瓶经常加。只不过加的是电池补充液。小孩的玩具车也加过。

网友E:
   这个帖子补充了知识,好。

网友F:
好东西,收藏了,过几天试试。

网友G:
是加电解液吧

网友H:
         谢谢,用机会试试 。

网友I:
谢谢,有机会试试啊。

网友J:
搞过一次
这种电瓶基本是免维护的
这样搞貌似没太大效果!

网友K:
楼主的经验不错,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搞过一次
这种电瓶基本是免维护的
这样搞貌似没太大效果!
同上,本人也搞了一次,经测试根本没效果。现在的电瓶用这种手段没用了

网友M:
初中时玩过这些,有那些专用的,应该就是稀硫酸。
那会学化学,还拿这玩艺制了些硫酸铜~~蓝蓝的满好看的

网友N:
俺以前加过,为电池发热加的蒸馏水。用了不到一个月电池报废了。。

网友O:
这种的还行  UPS用的阀控蓄电池里面都是泡在水里的  不好搞。。。

网友P:
好像看过,文字描述一样的,都是楼主写的?

2年半前买了个二手电动车,当时电池还可以跑20来公里,但是充电不转灯,电池发烫,于是自己在网上找了一点资料,给电池加水。

建议不要买超市里的纯净水, 去摩托车或者汽配市场找卖电池的那里,有补充液买, 严格来说,应该是去离子水,据说蒸馏水都没有去离子水好,超市里的纯净水就更不行了。

我找了别人搞了去离子水,加水之后,效果不理想,没有多久电池还是充鼓了。后来换了新电池,网上买了个带修复功能的充电器, 现在用两年了, 基本上还能跑三四十公里,市内任何一个地方往返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平时保养很重要,一是要勤充电;二是买个好点的充电器;

我现在想该不该给电池加水了?

我们公司有很多电瓶叉车和电动汽车, 他们使用就很不注意, 经常要等到开不动了才去充电,有时需要用时,刚充一点又开去使用, 几千上万的电池几个月不到一年的寿命。   等到电池有问题了才想到去加水, 加水也很不注意, 经常加得很满,加水之后又立即充电, 电解液受热膨胀,溢出电池流得到处都是, 还用金属容器盛放去离子水。

电池的维护保养 电池的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我看得心痛,多次向领导和操作工,使用者反映, 有点点效果,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做得很不到位,我也懒得操心了, 看开些。

网友Q:
很好的经验分享!

楼主:
   不对,现在很多 纯净水 都不纯, 最好用电解液吧,效果一般

网友R:
现在不都用免维护电池吗?使用记录6年随车走了

网友S:
道理都懂。但是懒得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R:
 电动车电瓶能用 6 年 ??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电瓶能用 6 年 ??
汽车,ff电瓶

网友T:
有机会可以按楼主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