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设定值的问题

楼主(2014-05-26):
数字太多不让通过,所以只好截图了

网友A:
什么意思  没看明白

网友B:
   把问题简化些(比如只用电压),配温度计,自己编程看反馈效果。

网友C:
不知到说的啥意思,PID参数设置可以凑数的,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P,PI,PID三种设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