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西门子300PLC中FC105指令中高低压限怎么设置??求高手指点 是随便设置一个高低线起到一个限制的作用还是根据这个高低线进行计算呢?这个高低线是根据设备和工艺要求设置的吗?

网友A: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设置

网友B:
FC105是你的仪表量程 没有量程是如法计算数据的  比如  传感器 4-20MA输入  对应量程0-100度  那么在12MA时候自动计算出是50度。 写量程下限 上限就可以 根据你的传感器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哥 明白了 有不会的再请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