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

楼主(2014-05-26):
丹佛斯VLT2800上电风扇转约有1分钟后自动停止,是什么问题呢?也没有报什么故障。

网友A:
呵呵;想让风扇一直运行你把参数143设成1再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143改成1了,上电还是1分钟这样就停止了,是不是信号控制有问题

网友B:
可能进入温控模式了

网友A:
呵呵;那就是风扇或者供电的线路有问题了,有相同的风扇可以找个换上去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能具体说一下吗?说明书里我找不到温控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扇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查电源问题和信号控制部分电路

网友C:
会不会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啊

楼主:
现在我把它的控制电源直接短接到风扇,给他不受CPU控制,一上电就给它一直转。现在我想试机启动的时候启动不了,002参数为0的时候,外部端子接12和18,50;55;53为电位器调速都没有反应,002为1时,面板启动也没有反应,上电时显示器Fr0.0为闪烁状态,按下启动键就停止闪烁了。频率也没有上升,我是不是还有哪个参数没有调整。其他的参数之前没有动过,之前都能启动得的。这个是3KW的,有一台1.5KW的也是这个现象!1.5KW的143参数是受CPU控制的,现在就是启动不了,参数都没有动过。哪个师傅帮我调一下参数,让它运转!

楼主:
回复 楼主:
丹佛斯VLT2800显示器显示状态有Fr  ,Io , Uo , Po  , 5c或是Sc , rF  ,其中5c或是Sc是指什么,rF是指什么,说明书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丹佛斯VLT2800显示器显示状态有Fr  ,Io , Uo , Po  , 5c或是Sc , rF  ,其中5c或是Sc是指什么,rF是指什么,说明书没有解释清楚?
   能看到关于5C,SC,rF的画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真的有,但是面板就是这样显示的,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才向您请教

网友D:
   可以拍个图片上传看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个画面

网友D:
      rF那个画面没有动态显示吗?这个应该是频率,你给个频率让电机转起来,看看rF右面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了,现在我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器可以启动,为什么外部端子不能启动呢,还需要该哪些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了,现在我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器可以启动,为什么外部端子不能启动呢,还需要该哪些参数?
    参数设置没到位,仔细看那个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设置了002 为0,  013 为4, 100 为0,302启动设为7,304停机设为3,那个电机自动调节(AMT)107设置为2,这样的设置外部端子启动不了。还有哪些参数吗?还有什么要改的

网友D:
       仔细看参数107的说明,自动调节(AMT)107设置为2,电机是不转的。

网友D:
        自动调节(AMT)107设置为2,是优化的动作,带负载时(拖动生产机械作业)107不能为2。

网友D:
Fb是反馈。

网友D:
      SC:
         见参数136,转差补偿。

网友D:
     手里没有这个牌子的变频器,还是仔细看说明书找到的。

网友D: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107现在设置为0,现在是面板启动有效,外部端子启动无效

网友D:
   002=0,远程控制,注意参数下的说明,100参数选择运行模式。
   看说明书32页,70页,71页;
   308,314参数是模拟输入;看说明。
   相关的说明部分,需要仔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些参数都看过了,一个个试还是不得,您就直接教我设定好参数就行,拜托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参数都看过了,一个个试还是不得,您就直接教我设定好参数就行,拜托啦。
   您得自己仔细看参数及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参数都看过了,一个个试还是不得,您就直接教我设定好参数就行,拜托啦。
   引导你怎么去看资料,分析问题,你不会是没学过电吧?
   我手里没有这个变频器,有的话,会告诉最重要的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终于弄好了,谢谢您们的建议,615故障记录是怎么才能查看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