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5-26):
各位高手,现在生手遇到一个问题,望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型号FX1N-40MR-001。黄色部分的内容,指令表中有,但梯形图中却没法显不出来;还有一个X200,这个是在什么编程软件中能输入呢,不管怎样输入都是超出了软元件的范围,可人家是怎么输入的?这可是在一台正在正常使用的FX1N-40MR中读出来的呢。
3分悬赏,已用2分

网友A:
呵呵;瞎搞;
FX1N最大只支持128点;你连X200都搞出来,你以为是大型机;
黄色部分很正常的,接点过多,属于软件的一个BUG,切换到指令表就能全看到了,或换软件也可以;
+2
【方案】
FA技术 | 变频器OS升级功能和参数拷贝复制功能

楼主:
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它的这个X200是如休弄进去的?

网友B:
我碰到一次q系列的是黄色的,但是里面内容有显示,但是q02cpu err灯亮,于是乎我把黄色的那个充新删除新写一模一样的就好了,黄色的没有了,写进去就ok了。
【方案】
图尔克多协议以太网I/O解决方案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 然后用FXGP-WIN-C可以完整显示
【方案】
英威腾CHH100高压变频器在煤矿皮带机上的应用

网友D:
你切換到指令表把其中的黃色部份刪掉再切換回梯形圖模式就可以,一般這種情況是在在線編輯程序運行中寫入後再上傳程序會出現,因為在線運行中寫入時,更改的程序長度小於被修改的程序長度後出現的,你也可以斷開在線模式後,編輯下載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方案】
【福禄克应用】红外测温仪在暖通空调HVAC行业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它的这个X200是如休弄进去的?

编程时选FX2N就会有了,FX2N可以支持到X200;
【方案】
如何安装室外传感器以实现良好的能源效率和室内空气质量|维萨拉

网友E:
应该是编程时选错系列的,就可以编 进去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提升种子处理机的性能

网友F:
你的PLC型号没有X200哦!上面的师傅们说的很对啦!
【方案】
智慧医院建设加速,华北工控着力布局5G+医疗技术应用市场

网友G:
回复 网友D:
黄色部分删除,那段程序不就没有了吗 ,在从新写?
【方案】
FLIR热像仪+专业软件,双强联合省钱、省时、省心!

网友H:
显示的点数9点改为11点试一下.

网友I:
这二天用三菱的软件,觉得特累,跟欧美的比差太多了.

网友J:
肯定是编程的时候选错

楼主:
编程时选F2X1N,编完后能输入到FX1N中去?

网友K:
     编程时选F2X1N,编完后能输入到FX1N中去?也就是说可以欺骗实体PLC -FX1N?

网友L:
回复 网友A:
十进制的128对应八进制的200,如果PLC扩展到最大时候  就会出现X2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