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在现场使用中,发现S 7-300模拟量模块不能采集到一个压力信号,后面检查发现中间有个隔离模块,但是压力传感器使用有源的时不能采集到,使用无源时则正常,想知道这跟模拟量模块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问题,模拟量模块有源、无缘要设置的。

网友B:
你应该采的是4~20mA电流信号,分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测量方式,这些需要在模拟量模块上设置,应该在模块侧面,另外软件里面也需要设置成相应的测量方式,你这加了隔离模块以后由二线制变成了四线制测量,所以采集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7KF02模拟量模块设置的是电压,跳线设置是B,使用的WS1525隔离模块为:DC24V供电,输入4~20mA,输出0-1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集的是4-20mA信号,但是隔离模块输出时电压信号啊,在7KF02模拟量模块硬件组态中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模块的侧面,找出手册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指导。我是这么想的,压力传感器信号4-20mA是经过WS1525隔离模块进入7KF02模块的,现在压力传感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对隔离模块WS1525输出电压信号有影响,从而导致7KF02模块不能采集到信号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和隔离模块本身有关系?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你要把传感器和隔离模块看成一体的了,看他是有源还是无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有源的了,可是7KF02组态时对输入为电压的信号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电压,这又如何设置呢,总之:7KF02模块接入了 经过WS1225(DC24V工作电源,输入4-20mA,输出0-10V)隔离模块隔离的有源压力信号(DC24V供电,输出信号为4-20mA)之后,能否正常采集?外部电路该如何设计?软件中又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设置不了对应的关系,那就选型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再研究研究下,多谢您百忙中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