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我厂安萨而多直流控制器软件是增强软件enhanced...e型昨昨晚跳故障显示∫4。外围线线路都正常呢,求高手支招!

网友A:
这个牌子的直流控制器,没接触过,要是西门子的,我就能掺合了。

网友B:
外围确定没有问题那只好先换一个了啊 那个慢慢修

网友C:
 意大利的品牌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是意大利的品牌,

楼主:
你好:问题处理了把主板端子十七,十九号线断开然后送电,再把线接上正常,为什么这样不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