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各位大神帮帮忙,详细点,编码器ABZ三项,一项一输入是指只接A相吗?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的测速直接一项就行了。1000线编码器转一圈a相输出1000个脉冲,b相输出1000个脉冲,z相只输出一个。

网友B:
是的 可以一相计数 也可以AB相计数  频率上限有区别  一相常用在用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测速或者计数的场合

网友C:
PLC的高速計數器有多種模式,如台達的可以設定為一相一輸入,兩相兩輸入,還有復位輸入等,

网友D:
呵呵;只用一相时计数的方向要外部控制的;
用A、B二相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小;

网友E:
接一相也能用,看你的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