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官网视频中用的老版软件,打开多状态设置元件时有系统保留字这个选择,而新款没有看到这个选项,怎么弄的???求解!麻烦问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它介绍的方式做出来的画面不漂亮。没有通过画面切换的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见解吗?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两套画面,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这样做的漂亮,直接用画面切换按钮来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我知道,但是碰到这个问题也要解决掉啊!所以你能不能帮我讲解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版本是V4.65.08,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版本,可以的,在手册的第15章节由说名。

网友B(2014-09-10):
首先建立含有多种语言的文字库,然后通过修改HMI系统寄存器LW-9143的数值就可以切换不同的语言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