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您好!在您以前给我的回帖中得知您修过ab PF700,37KW,我现在修理的正是这机子。整流模块,逆变模块都坏了,买来还没装。驱动板换了几块A3120,和俩个负压稳压管16v,和上桥三路IGBT门极稳管20v,下桥一路门极稳压管20v,现下桥共一路,上桥三路驱动电源DC24-25V都正常,六路停止状态没问题,负7-8V,启动时下桥三路门极AC16.5-18v。上桥启动时三路不稳,有时AC18v,有时AC27V,而且用表笔一个笔搭门极任一脚,有电压AC18V,用黑笔搭门极一脚会出现AC100多伏电压,搭下桥就没有电压,这是用数字表搭的,用47型表搭也有电压没那末大。但用示波器测上下桥门极六路都一样在16-18v左右,波形宽度都一样,今天我用示波器测过后,再用数字表测下桥AC17v左右没变,上桥三路AC36v,我以为是示波器干扰关了,还是这样,把控制电源关了重启动还是那样,我控制电源是220/380变压器加整流滤波,(我怕滤波不好,我把一坏变频器里的滤波电感,电容都拿出来做滤波的)。弄不好明天再测又正常了。但弄弄搞搞电压又高了。所以模块一直不敢装,我们前一段时同样机子拿出去修,用两个月又爆了。您修过着机型,我想请问您:一,您上次讲启动AC15V模块有没有装上去门极是空的吗。二,门稳压管20v,对吗,我是按照原稳压管接DC24V电源测出的,这稳压管为什么没把电压钳住超出20V呢?,稳压管有频率特性吗?三,您在测上,下桥电压都一样吗我是用屏启动的,固定频率10HZ.您估记问题大概在哪。您控制电源是怎搞的,这机子外接有个控制端子DC300V,我先用300v接上,电源主扳都能工作,但报错F8,“预充电电压底”。我奥了好几天才把敢DC500V接在上面,才能正常工作的。不知您怎弄的?期待您和其他大侠回帖

楼主:
新手上路克克碰碰,许前人看来小问题我却把他看成大问题,原来困扰我多日的门极电压问题,是我的数字表电池不足引起的。可能这数字表电池不足产生的误差是非线性的,测低电压误差不大,测高电压误差大,我测-7伏时没误差,测交流门极应16伏就变成就变成二十几伏。就这点把我引入误区,但我测-7伏,和启动下桥AC16伏正常(这为什么能正常不理解)就没往表上想了。我测DC500V为600v,就考虑到是表的问题了。换了电池测就正常了,还有装上模块测比空载要稳一些。把我这点教训给大家引以为界。

网友A:
看来,维修还得靠自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