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电机铭牌

楼主(2014-05-26):
怎样看电机铭牌,知道这台电机可以接成星形,又可以接成三角形,先谢谢。

网友A:
一般在接线盖内有标明,3KW以下基本用星接,4KW以上一般用角接,14KW以上星角接(这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接,特殊电机不计)

网友B:
    某电机铭牌:
        0.75KW,220V/380V,4.6/2.6A,3PH,1700RPM,B级,IP44,S2,
        这个电机就可以接星型或三角形接法.

网友C:
380接星型,220接三角型。一般线盒上有高低压说明的。特殊电机除外

网友D:
现在进口日本的数控系统多了,国产比较特殊小功率电机都做成220/380两用的,星接380V,三角形接220V,另外,只要是引出线是六根的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