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5K软件问题

楼主(2014-05-26):
在打开5K软件的who communication时,出现了如图所示错误,已经被我卸载后进行重装了,并且内存容量是够的
求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没装好吧

楼主(2014-11-08):
回复下原因吧,主要是第一次装的时候rslinx装在D盘,5K在C盘,注册表里面的rslinx全部默认路径是D盘,重装rslinx后仍然不行,所以删掉D盘的RSLINX的及注册表,再重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