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14-05-26):
有个问题搞不懂,有两个36v的交流接触器并联,由12v小型继电器控制,以前一直正常,最近出现继电器动作时有时火花很大的情况,从而导致两个并联接触略有不同步。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影响自动攻丝机工作不正常。换接触器和继电器均未改善。请教高手!

网友A:
我公司出现过220V MY2继电器底座接触不良

网友B:
  用排除法判断哪个问题.换接触器和继电器均未改善.
  再排除法判断是接线还是座的问题.

楼主:
两位师傅的意思是有可能出现继电器底座接触不良,那我还是该检查一下,谢谢大家,结果再和大家讨论。

网友C:
我也不懂

网友D:
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E:
电源如何?

网友B:
      如此看来,一切有可能。看看什么地方冒火花

网友F:
小继电器应该是控制正反转的,把它换掉应该可以。

网友G:
更换新和继电器和座子.
把其中一个交流接触器线包两根线头互换接往入.
因为同相接法两个接触器的反电压相互叠加.
反相接法交流接触器反电压相互抵消!

楼主:
9楼的师傅说的有点道理,可是有一点还是不明白,该攻丝机在出现此故障前是正常的。我可以试着改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这是另外单位叫我去处理的问题,解决不好真是没面子。

网友H:
12V继电器打火,就可能触头接触不良,更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