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我单位有台冷柜,电路中装有正泰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不知何故出现故障,上电后不工作(相当于保护了),量电压三相平衡,电压410v左右,采样电路换相也没用。后来更换新的德力西还是同样故障。实在想不出原因,后来拆下来拿到其他单位试(也就是换了电源),竟然好了,不知何故啊!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接触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测测相序

网友C:
有可能是正常保护了;
不知电源线紧固是否牢靠、开关性能是否完好。

网友D:
你对调相序试过没有?

楼主:
型号是XJ3_G,相序我都试过,也不存在接触不良问题,因为我试过直接把采样线焊到线路板上。今天我联系了我们区块的电力管理员,因为我怀疑是不是我厂供电电压偏高的原因(420v左右)。可是这个继电器只是断相和相序保护呀,又没有过压保护这功能,如果电压太高最多也是烧坏继电器,实在费解!等厂里可以断电了叫电力公司把电压调下来再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