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5-26):
我的PLC编程软件,使用定时器TON设置定时时间时,不能直接输入十进制数,请指教原因。
如果直接输入10,就会在前面出现W#+,并且仿真时定时器是不动作的

网友A:
W是指數據長度為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直接输入十进制数怎么办,比如100ms的定时器,我想定时1s,本来应该直接在PT端输入10就好了,但是现在输入10就会成了图上那样,而且仿真时定时器不动作。我这初学,不知道怎么弄